[运放] 求解一个电路中的现象,电路已附上

楼主(2014-10-31):
我在板子上测试,输入端两个正弦波相减,然后经过第二级电路移相,  R9可调, 但是当R9调小的接近零时 ,U2A的反相输入端会出现高频的正弦波,从而叠加我原有的波形上,形成类似调制信号的波形;  R9较大时电路正常工作没有问题,

注  工作信号频率为200Hz。

网友A:
R9为零时,C5直连到U2A的输出端。
绝大多数的运放直接驱动47nF都会引起自激。至于为什么自激,请百度“运放稳定性”相关**。
不知道你用C5打算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这么个“信号通过跟随器,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啊,楼主还不能站立就想飞---

网友C:
移相哪里是这样移的,你还是找个更好的移相电路吧,这个电路不行,容性负载运放自激,

网友D:
2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普通运放带容性负载的能力也就是几百pF。
U4A同相端还悬空,这一级就没有正常工作呀

网友E:
才看明白,原来如此···和之前的那个帖子相关啊。。。

C2··· 12nF,这是要给两个正弦波做相减???

网友F:
是不是c5r9形成的极点跑了导致运放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信号通过跟随器,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啊,楼主还不能站立就想飞--- ...

电路错了  47n和同相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普通运放带容性负载的能力也就是几百pF。
U4A同相端还悬空,这一级就没有正常工作呀 ...

不好意思哈  那个是和同相端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看明白,原来如此···和之前的那个帖子相关啊。。。

C2··· 12nF,这是要给两个正弦波做相减??? ...

对  , 加上后面电路后  R为零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信号通过跟随器,会叠加上高频的信号”啊,楼主还不能站立就想飞--- ...

咋么能叠加高频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c5r9形成的极点跑了导致运放震荡

我感觉是  但不知道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相哪里是这样移的,你还是找个更好的移相电路吧,这个电路不行,容性负载运放自激, ...

找的几个移相的都是电容的啊  这个是能移相180的    R9后面是接同相端的  我没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