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source insight工程中有的文件已移除,为何变量还是能定位到?

楼主(2014-10-31):
source insight工程中有的文件已从工程中移除,点击一个变量或者按ctrl键点击,还是能定位到那个文件中的某个位置,可以打开内容,右侧文件列表里已没有那文件,怎么解决啊??? 想要的结果是已移除的文件,不再能被定位到???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不要打开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打开应该可以的

恩,就是有的文件我已经从工程中移除了,点击一个变量, 还是能定位到那个文件,还是可以打开内容,只是右侧文件里边里没有,怎么解决啊???想要的结果是已移除的文件,不再能定位到!

网友A:
不要用SI打开那个已经移除的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SI打开那个已经移除的文件,试试

??? 你说的打开,指的是??

网友B:
配置文件里面还有吧。
我前段时间也是,复制了下整个工程,到别的目录,发现都指向原来的目录。然后全部移出,将当前的导入。搜索函数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地方,同样的文件。一看一个是最后添加的,一个是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文件里面还有吧。
我前段时间也是,复制了下整个工程,到别的目录,发现都指向原来的目录。然后全部移 ...

恩,怎么解决的?是需要哪设置一下,还是怎么配置一下呢?:handshake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方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 ...

谢谢,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你说的打开,指的是??

说的还不清楚吗

网友C:
楼主试试这个功能

网友D(2016-04-11):
引用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 ...

good,我也碰到过,解决了

网友E(2017-01-09):
引用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 ...

非常感谢,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F(2017-04-11):
引用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 ...

网友G(2017-06-28):
引用 网友B:
菜单中选择 File -> Close All(快捷键Ctrl+Shift+W) ,把所有已经打开的文件都关闭,这样再搜索。
后来照这个 ...

2017-06-28  谢谢回答 问题得到解决
特地注册账号表示感谢
注册账号过程中还出现了问题,一直提示手机号格式不正确,可是一直没找到填写手机号的地方
改为英文版注册,完美注册完成.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