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驱动LCM1602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31):
DSP, gp, IO, pi, GPIO
用TI的piccolo系列DSP驱动LCM1602显示,可总是没任何反应,什么字符都没有显示,以下是代码,有没有兄弟能指教一下的,非常感谢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DELAY_MS(x) (DELAY_US((unsigned long)(x)*1000L))

#define D7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8

#define READ 1
#define WRITE 0

/*
#define D0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8=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8=1;}
#define D1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5=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5=1;}
#define D2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7=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7=1;}
#define D3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1=1;}
#define D4_SET(x) if(x)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44=1;} else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44=1;}
#define D5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6=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6=1;}
#define D6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7=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7=1;}
#define D7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8=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8=1;}
*/

#define D0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8=(x);
#define D1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5=(x);
#define D2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7=(x);
#define D3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31=(x);
#define D4_SET(x)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44=(x);
#define D5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6=(x);
#define D6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7=(x);
#define D7_SET(x)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8=(x);

#define E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3=1;}

#define RW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6=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6=1;}

#define COMMAND 0
#define DATA 1
#define RS_SET(x) if(x)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7=1;} else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7=1;}

void Gpio_R_W(Uint16 operation)
{
        EALLOW;
        if(operation)
        {
                //read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8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5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7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6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8        = 0;
        }
        if(!operation)
        {
                //write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8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5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7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        = 1;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44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6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7        =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8        = 1;
        }
        EDIS;
}

void Dat2DB8(Uint8 data)
{
        Gpio_R_W(WRITE);
        D0_SET(data&0x0001);
        D1_SET((data>>1)&0x0001);
        D2_SET((data>>2)&0x0001);
        D3_SET((data>>3)&0x0001);
        D4_SET((data>>4)&0x0001);
        D5_SET((data>>5)&0x0001);
        D6_SET((data>>6)&0x0001);
        D7_SET((data>>7)&0x0001);
}

// mod==1 : write data
// mod==0 : write command
void LCD1602Write( Uint8 data, Uint8 mod )
{
        Dat2DB8(data);

        RS_SET(mod);
        RW_SET(WRITE);
        DELAY_US(5L);
        E_SET(1);
        DELAY_US(10L);
        E_SET(0);

}

void LCD1602ReadBusy()
{
        Dat2DB8(0xff);
        RS_SET(COMMAND);
        RW_SET(READ);
        E_SET(1);
        Gpio_R_W(READ);
        while(D7);
        E_SET(0);
}

void LCDMoveTo(int16 y, int16 x)
{

}

void LCD1602Init()
{
        E_SET(0);
        RS_SET(DATA);
        RW_SET(READ);
        Dat2DB8(0x00ff);

        DELAY_MS(15);
        LCD1602Write(0x0038,COMMAND);
        DELAY_MS(5);
        LCD1602Write(0x0038,COMMAND);
        DELAY_MS(5);
        LCD1602Write(0x0038,COMMAND);        // 设置12*2显示,5*8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0x0038,COMMAND);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0x0008,COMMAND);        // 关显示,不显示光标位置,光标不闪烁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0x0001,COMMAND);        // 清除显示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0x0006,COMMAND);        // 写一个字符指针自动加1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0x000c,COMMAND);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 y : row, x : column, c : character to display
void LCD1602DisplayChar( Uint8 y, Uint8 x, char c )
{
        if( y ) // second line
        {
                x += 0x40;
        }

        x += 0x80;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 x, COMMAND);        // cursor move to
        LCD1602ReadBusy();
        LCD1602Write( c, DATA);                // write data
}

// y : row, x : column, c : string to display
void LCD1602DisplayStr( Uint8 y, Uint8 x, char str[] )
{
        char *c = str;

        while( *c )
        {
                LCD1602DisplayChar( y, x, *c );
                c++;
        }
}

void LCD1602BlinkCursor(Uint8 y, Uint8 x, Uint8 blink)
{
        if( y ) // second line
        {
                x += 0x40;
        }

        x += 0x80;

        LCD1602Write( x, COMMAND);        // cursor move to

        if ( blink )
        {
                LCD1602Write( 0x0F, COMMAND);
        }
        else
        {
                LCD1602Write( 0x0C, COMMAND);
        }
}

初始化后调用LCD1602DisplayStr()全无任何反应...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定义的管脚和实际的使用是否一致 。

网友B:
直接看不懂啊 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C:
帮楼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