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热插拔造成,单片机烧I/O口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使用STM32F103VCT6的,带电热插拔为什么会造成单片机3.3V和GND短路,另外35和36这两个脚接的是编码器的A B 也被击穿跟GND短路。请问大神们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烧坏的啊,是不是A B 这两个I/O口没有做保护造成?

楼主:
@mmuuss586 @香水城 大神帮忙看看呗

网友A:
接编码器也不隔离啊???
差分驱动芯片也没加吧?
带电插拔,容易产生高压,烧IO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编码器也不隔离啊???
差分驱动芯片也没加吧?

恩 很早以前的电路了 没加 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烧片子啊

网友A:
这是老外的电路:
也是接编码器的,差分驱动芯片,滤波,二极管反接保护,光耦隔离全用上了,你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很早以前的电路了 没加 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烧片子啊

这个不一定的,一般会只烧某个IO;
不会STM32也烧掉;
当然比板子还有问题,特别是PCB走线,那烧单片机也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一般会只烧某个IO;
不会STM32也烧掉;
当然比板子还有问题,特别是PCB走线,那烧单片机也 ...

平时工作都很OK,只要一热插拔100%的片子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工作都很OK,只要一热插拔100%的片子就烧了

如果是100%,那就IO串电阻看看,能否缓解或初步解决;
可以的话,外发的产品就这样处理;
安排客服或让客户弄下;

能重现的问题好解决,要是再也重现不了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外的电路:
也是接编码器的,差分驱动芯片,滤波,二极管反接保护,光耦隔离全用上了,你可以参考;
...

大侠这是哪个产品的图纸?

网友C:
热拔插造成GND提前断开,电流都从IO口流过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是哪个产品的图纸?

运动控制卡的;

网友D:
io需要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编码器也不隔离啊???
差分驱动芯片也没加吧?
带电插拔,容易产生高压,烧IO也很正常; ...

编码器需要隔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时工作都很OK,只要一热插拔100%的片子就烧了

我以前热插拔串口和jlink,直接这些io口就打坏了

网友F:
一般直接接上就行啦,如果编码器是OC的就要加上拉。

网友G(2020-04-23):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外的电路:
也是接编码器的,差分驱动芯片,滤波,二极管反接保护,光耦隔离全用上了,你可以参考;
...

这个原理图能共享看下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