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对AD采样率的理解

楼主(2014-10-31):
一直以来对AD采样率感到疑问,就是说,比如一个100HZ的正弦波,我用300HZ的采样率去采样,那么根据香农定律是不是一秒钟就采集到300个点,因为这个波形是100HZ,所以这一秒钟内就有一百个波形经过,那么300个点平均到每个波形上就只有3个点了,也就是一个波形上采集3个点,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通常用单片机进行AD采样都要过采样,3倍的采样率太低了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你看示波器,100M带宽的,一般采样率是1G或2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通常用单片机进行AD采样都要过采样,3倍的采样率太低了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