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G45 c代码解释?

楼主(2014-10-31):
在学习AT91SAM9G45时,在C程序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宏定义,实在看不明白,请高手解读。因为高手在民间。。。
#define PINS_USER  PIN_PUSHBUTTON_1, PIN_PUSHBUTTON_2
上面这个是定义PINS_USER 同时代表BUTTON1 和BUTTON2 这两个参数吗?
#define PIN_PUSHBUTTON_1  {1 << 6, AT91C_BASE_PIOB, AT91C_ID_PIOB, PIO_INPUT, PIO_PULLUP}
这句实在看不懂

网友A:
为啥会定义成这样,楼主别偷懒,BUTTON-2重新定义下吧

网友B:
#define 就是替换啊,你把对应宏定义替换掉看看,很容易就看明白了

  1. #define PIN_PUSHBUTTON_1  {1 << 6, AT91C_BASE_PIOB, AT91C_ID_PIOB, PIO_INPUT, PIO_PULLUP}
  2. #define PIN_PUSHBUTTON_1  {1 << 7, AT91C_BASE_PIOB, AT91C_ID_PIOB, PIO_INPUT, PIO_PULLUP}
  3. #define PINS_USER  PIN_PUSHBUTTON_1, PIN_PUSHBUTTON_2
那么PINS_USER 就是:

  1. {1 << 6, AT91C_BASE_PIOB, AT91C_ID_PIOB, PIO_INPUT, PIO_PULLUP},{1 << 7, AT91C_BASE_PIOB, AT91C_ID_PIOB, PIO_INPUT, PIO_PULLUP}

网友C:
结合使用的地方替换成最终的样子,就能看出端倪

楼主:
是的,搞明白了。不过#define语句这么用,我是第一次遇到。谢谢楼上的提点,高手还是在民间.................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9G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