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USB口就可以正反插?

楼主:
USB, AC, PCB, pc

可正反插的双面USB的PCB插头,总感觉哪儿有点问题?!

网友A(2014-10-31):
好像可以,楼主可以试验下;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测试下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可以,请参考USB的母口。

网友E:
轻则不工作,重则烧主机。
USB口Pin1,Pin4 是5V 和 GND,按你的板直接就接短了。

-----------
好像是双面。。。
如果是双面。。。好像可以。。。。。但是你插不进插口啊。。。

网友:
此帖是楼主抄袭本人的。
http://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031&highlight=

网友F:
USB外框是金属的啊,你两面都有触点,那反面的不就跟外壳接触直接短路呀~

网友F:
只考虑一面是不行的,除非外壳是塑料,楼主得关注A型的插座,而不是只关心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