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集正弦波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31):
一般的单片机片内AD不可以采集负电压的信号,那么对于采集具有正负电压的3.3V正弦波信号,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升压电路,把来的信号升起来1.5V,

网友B:
楼上的意见其实就是做个加法电路,将输入信号抬高一个负电平信号;
这样输入的信号,都是正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升压电路,把来的信号升起来1.5V,

1.5V,干嘛用压

网友A: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