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A EHPI配置成General-Purpose I/O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DSP5509A EHPI配置成General-Purpose I/O的问题
main()
{
//int i = 0;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6c00=0x0003; //EBSR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403=0x003F; //EHPIGPIOEN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404=0x003F; //EHPIGPIODIR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405=0x0000; //EHPIGPIODATA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405=0x003F;
delay();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405=0x0;
delay();
}
}

程序如让所示,编译连接下载正常,寄存器的值也正确,但A13至A8没有相应的输出。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哪里设置没有考虑到。求解释

网友A:
c55x的外设寄存器是映射到片上IO空间,
所以在C语言中, 访问的时候要加ioport关键字.
如定义成*( volatile ioport unsigned int*)0x6c00=0x0003;

网友B:
你先通过手册确认一下   有些口不能作为输入或者输出
由于他的特殊功能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