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利用fsmc操作nand,可以读到id,但是擦除后直接读数据出错?

楼主(2014-10-31):
利用fsmc操作nand,可以读到id,但是擦除后直接读数据出错?
读到的数据如下,前3个数据是0x30,后20个数据是0x00,中间的数据是0xff,

然后,我增加个写入数据,总共写入2048个数据,写入的数据都为0x99。
一个块里面,先擦除块,然后写一页2048个字节,然后读出来,发现也是有问题的
问题如下:
前3个数据仍然是0x30,从第四个到第126个数据都是0xff,从127到2027里面的数据是0x99,之后一直到2047个数据都是0x00
请问这个事什么情况?
有知道的吗?
另外我在用stm32cubemx软件,有用这个的吗,一起交流下

网友A:
就这个地址不对吗???
降低读写速度,读写时候做下判断看看(比如写进去后,再读出来,如果不一样,重复读写10次再退出),如果10次都不成功,就要怀疑程序或芯片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地址不对吗???
降低读写速度,读写时候做下判断看看(比如写进去后,再读出来,如果不一样,重复 ...

最后的20个找到问题了,是我写数据大小写错了,汗
延时加到最大后,0x30倒是消失了,但是还是有错误..
我写2048个数据到一页,数据均是0x99
加到最大后,还是有前几个数据是0xff,长度会随着延时的增加减少,但是就算加到最大,前面还是有oxff,其他的后面的数据都对........

楼主:
有木有人有这个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