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15交叉编译问题(LTIB和GCC)(已解决)

楼主(2014-10-31):
大家好!我们购以前购买了MCIMX51EVKJ的I.MX515的开发板,我现在正在学习LINUX开发,想问几个入门级的问题:

1,LTIB是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的构建工具,使用的是交叉编译工具链,那是不是也可以用来编译应用程序?如果可以,怎么编译,怎么修改参数将编译后的应用程序加入到系统中并开机自动启动?

2,在飞思卡尔的官方网站:,这里可以下载GCC的源码,打开会,我看到一些压缩文件,还有README和PDF,但是,从这两个说明里,我依然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源码:怎么解压各个压缩包,解压后各自放在哪个路径下,是否需要编译这些源码后才可以使用交叉编译器GCC,编译选项怎么设置?等等;

3,如果LTIB和这个交叉编译工具都能编译应用程序,或者说LTIB中已经集成了交叉编译工具链,那还要提供这个GCC源码干什么?

大家是怎么开发Linux程序的,怎么编译,怎么下载到开发板,怎么加入到系统中并开机运行呢?
问题太多了,请高手,前辈们解答下,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我们的论坛中有一些资料,建议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飞思卡尔i.MX系列资料大本营
i.mx系列使用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还没解决,这几天有点忙,我先好好看下你给的这个资料,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还没解决,这几天有点忙,我先好好看下你给的这个资料,非常好!! ...

好的,欢迎有问题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我稍微看了下这些连接里面的资料,可是依然不能找到答案。这么多人做IMX51,53,6的LINUX研发,就没有一个资深的前辈给我指点下吗?

还是上面这些问题:
1,LTIB既然能编译系统和内核,应该也可以交叉编译应用程序的,那为什么还需要给如下连接的GCC 4.4.4的源文件和freescale提供的PATCH?

2,FREESCALE提供了GCC4.4.4的源代码,Sources files of the Frescale version of the GCC 4.4.4 compiler:

这里面的内容我大概知道了,一个是现成的已经编译好的交叉工具链,一个是借助cross-ng这个工具来构建交叉编译工具链需要的,一个是完全手工一步步构建交叉工具链需要的文件,但是这里我有疑问,不管是借助工作还是自己一步步搭建,好像都要linux-2.6.35内核源代码,这里面没有提供,在PDF文档中竟然也没有这个步骤,汗。。。难道是那个cross-ng工具中就带有2.6.35内核吗?(因为板子上是2.6.35内核)

飞思卡尔linux user guide中只有怎么使用LTIB构建UBOOT,IMAGE,文件系统等的步骤,却没有详细的怎么交叉编译应用程序,怎么下载到目标板的文档说明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我们官网提供最新版本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