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L16C554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搞TL16C554,串口扩展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扩展4个串口。
可是我测试两个口好使,两个口不行。
请问这四个口初始化有什么不同吗?谢谢!

网友A:
只能看datasheet吧。

楼主:
现在串口4搞好了。原来两根线弄反了,就差串口三了,应该是硬件问题。
不过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通过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收到再发出来。
一般的数据没问题,可是比如16进制数,0x1f,0xbc,
通过串口发送以后,收到一个0xfc,然后串口助手就卡死了。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又试出来1个数,0x9e也有问题。串口发送9e,收到00.
怎么跟什么数据有关系呢?

网友B:
我一直说,不要轻易怀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