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hile循环的判断语句对比

楼主(2014-10-31):
#include<stdio.h>
int main (void)

{
int i, j, k;
char ch; i = j = k = 0; //提前定义变量

printf ("Enter one world # to quit\n");

while (ch = getchar( ) && ch!= '#')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
{
if (ch > 'a' && ch < 'z')
i++;
else if (ch > 'A' && ch < 'Z')
j++;
else if (ch = ' ')
k++;
}
printf ("big = %d small = %d kongge = %d\n",i, j, k); return 0;
}

这样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ch = getchar( ) && ch!= '#'
赋值运算符的优先级最低,因此首先计算的表达式是
getchar( ) && ch!= '#'
这个表达式的值非0即1,然后值0或1被赋给ch。
应该改成
(ch = getchar())&& ch!= '#'

即应该为

# include
int main (void)
{
int i, j, k;
char ch; i = j = k = 0; //提前定义变量
printf ("Enter one word # to quit\n");
while ((ch = getchar( )) && (ch!= '#'))
{
if (ch > 'a' && ch < 'z')
i++;
else if (ch > 'A' && ch < 'Z')
j++;
else if (ch = ' ')
k++;
}
printf ("big = %d small = %d kongge = %d\n",j, i, k); return 0;
}

即要注意运算符优先级去

网友A:
看看,C语言的有关优先级的问题,是容易忽略了。。。

网友B:
楼主写的么?基本上 c语言处于负数水平。还不如啥不会

网友C:
涉及运算比较,自己很难判断优先级的,加括号;

网友D:
楼主还是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