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驱动

楼主(2014-10-31):
大家好!以上图片为直流无刷电机PWM驱动部分截图;请问这个PWM滤波电路参数如何确定(R51,C20)?PWM载频8KHZ。谢谢!

网友A:
电阻10欧姆 电容100pf

楼主:
这个参数根据什么计算

网友B:
低通滤波器频率,高于8K,可以取1.2倍以上,比如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