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31):
Build G:\DANPIANJI\project5\project5 for device 16F877A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pass1 G:\DANPIANJI\project5\project5.c -q --chip=16F877A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oproject5.cof -mproject5.map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project5.p1 --chip=16F877A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3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Error   [1091]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sources\float.c; 86. main function "_main" not defined

求解答

网友A:
_main没有定义..........上代码,看看............

楼主: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灯自己会闪呢。

#include<pic.h>
__CONFIG(0x3F3A);
#define LED1 RB1
#define LED2 RC2
#define Y 124
void CSH(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OPTION_REG=0b00000000;
        TRISB=0b10000001;
        INTCON=0b10011000;
        LED1=LED2=1;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1)
        {        DELAY(30);
                INTF=0;
                LED1=~LED1;
        }
        if(RBIF==1)
        {        DELAY(30);
                RBIF=0;
                LED2=~LED2;
                CSH(200);
        }
}

void CSH(unsigned int)
{        TRISC2=0;
        PR2=Y;
        CCPR1L=0x32;
        CCP1CON=0b00001100;
        T2CON=0b0000011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char k;
        for(i=0;i<n;i++)
                for(k=246; k>0; k--)  NOP();
}

就是这个程序啦,RB0和RB7引脚分别接开关S1和S2,RB1、RC2引脚F分别外接一个LED1和LED2。
要求:利用INT中断,每按下一次S1,LED1翻转一次;利用RBIE中断,当S2按下,输出1kHz,占空比40%的波形,当S2弹开,输出1kHz,占空比60%的波形。要求以上两个功能,写到一个程序中,这个题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__CONFIG(0x3F3A);
#define LED1 RB1

把man函数声名一下,或者放到下面

网友C:
没听说MAIN函数还要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