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PC端口关闭了JTAG为什么还不能正常的当IO输入输出用

楼主(2014-10-31):
ATMEGA16 PC端口关闭了JTAG为什么还不能正常的当IO输入输出用,同时也MCUCSR=0X80;PC端口还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你是熔丝位也改了?

网友B:
熔丝位要使能JTAG

网友C:
熔丝位禁止JTAG之后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C端口。不正常的话,你再读出来看看熔丝位有没有写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