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调试时执行反汇编

楼主(2014-10-31):
这种情况下单步走一条C语言的函数有时候要点好几下,太恶心了.这个指针就一直在反汇编里面一步一步的走,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设定一下让它在C文件里面执行的?

网友A:
好像可以的,你搜搜相关的帖子;
我每次仿真,一般只出现1次,都自己把这个窗口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的,你搜搜相关的帖子;
我每次仿真,一般只出现1次,都自己把这个窗口关掉; ...

愁死我了,之前keil4好像都不这样,然后keil5就这样了,它这样在反汇编里面执行好纠结的,一个函数要点好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的,你搜搜相关的帖子;
我每次仿真,一般只出现1次,都自己把这个窗口关掉; ...

而且我百度都不知道应该搜索什么,好像上面都没有答案

网友B:
楼主显示的字符串是亮点。;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示的字符串是亮点。

这都不是重点好吧,我就是火大了才那么写的,哎

网友C:
鼠标在反汇编窗口,则是汇编里一步,  鼠标在C里面点过, 则F11为C里面一步 .
具体C的下一句对应着汇编哪个地址, 可以看编译的list文件.

网友C:
还有就是确认 list map文件都生成了, 调试文件的符号都生成了. 如果配置为一些release状态, 可能是无法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在反汇编窗口,则是汇编里一步,  鼠标在C里面点过, 则F11为C里面一步 .
具体C的下一句对应着汇编哪个地 ...

我鼠标点到C里面的,而且把反汇编的那个窗口关掉了,然后一条函数还是要执行好几次之后才能执行完成

网友D(2015-09-06):
引用 楼主:
我鼠标点到C里面的,而且把反汇编的那个窗口关掉了,然后一条函数还是要执行好几次之后才能执行完成 ...

我也是这种情况,现在能解决了没?

楼主(2015-12-04):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种情况,现在能解决了没?

然而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