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图怎样导入到AD9里面

楼主(2014-11-01):
CAD, AC, AN, DM, ni

各位大侠,小弟想请问一个问题,CAD图怎样导入到AD9里面! 每次都提示不成功!见图片!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CAD文档最好保存为CAD2000的,最新版CAD的格式AD9识别会出错。
在CAD里你外框画在哪一层,就在对应的PCB Layer下面选Keepout

网友A:
文本,图片信息可以是其它的层,如丝印层

楼主:
已经解决!还是中文的AD9好用!

楼主:
转换成中文的AD9,把后面的“圆圈转换成焊盘”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文档最好保存为CAD2000的,最新版CAD的格式AD9识别会出错。
在CAD里你外框画在哪一层,就在对应的PCB La ...

已经弄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