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串口SCI-A可以用作普通的串口通信吗

楼主(2014-11-01):
28335可以通过串口启动,XA12~XA15配置为0111,就可以使用SCIA boot模式;

那如果配置为1111,也即从Flash启动,那能不能把SCIA当一个普通串口使用,就像使用SCIB、SCIC一样?

楼主:
看了不@就没人啊,@wangch_sh @zhuchunhua0128 @zhangmangui

网友A:
没这么干过,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干过,你可以试一下。

。。。。。。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用作普通的SCI的
BOOT是上电瞬间的加载  加载完了也已用于通用串行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用作普通的SCI的
BOOT是上电瞬间的加载  加载完了也已用于通用串行接口 ...

好的,丢脸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丢脸了,谢谢

被这么说  呵呵  大家相互交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

网友C:
j'g'f'j'f'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