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没有价格比较合适的低电压同步整流升压芯片

楼主(2014-11-01):
锂电池供电,输出30W左右。
输入:3V-4.2V
输出:9V,3.3A
因为效率要在90%以上,需要带同步整流的BOOST芯片。
像TPS43000,LTC1700这种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价格太高了。
有没有价格比较合适的同类芯片可用,最好自带MOS的

网友A:
这个有点难

网友B:
你价格定位是多少,自带MOS价格都要贵一点,420651517我们的是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价格定位是多少,自带MOS价格都要贵一点,420651517我们的是1.7

1.7RMB的话,功能满足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外接开关管的会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开关管的会便宜一些。

有什么价格合适点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D:
自带mos 基本不太好找
自带mos 电流一般都不大的 你要输出9V 3.3A 折算输入端开关电流10A .
这个功率等级 一般都是外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mos 基本不太好找
自带mos 电流一般都不大的 你要输出9V 3.3A 折算输入端开关电流10A .
这个功率等级  ...

是不好找,现在也在找外置的。还没找到合适的
版主有好推荐吗

楼主:
LM3478没同步整流,大厂IC价钱也高。
放在备选方案里。
现在找找台湾厂的。
没合适的可能也只好用他了。

楼主:
最后只能选外置的了,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E(2015-09-08):
引用 网友D:
自带mos 基本不太好找
自带mos 电流一般都不大的 你要输出9V 3.3A 折算输入端开关电流10A .
这个功率等级  ...

输入端的开关电流需要这么大,锂电池的输出电流能达到这个等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