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4-11-01):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图用的是那个类似的芯片,以及放大倍数多少??接近的芯片信号是那款?TI芯片一般5脚是REF,7脚是+VS的

网友A:
太难了,有没有厂家或者丝印?

网友B:
搜索一下“仪表放大器 ”,没有几个的,一个一个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