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如何清变量观察窗口的数据

楼主(2014-11-01):
有时候Restart可以,有时候不能,有时候 Reset可以,有时候不能,有没有确定的做法?

另外,load program和reload program是什么区别?

网友A:
你是用通过Graph查看变量的值吗    你可以直接在变量上右击  add to watch查看
并且通过右键refresh    刷新数据
load program就是需要你去找.out文件   然后烧写进去
reload program就是不需要你去找.out的路径   自动安装上次的路径中可执行文件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通过Graph查看变量的值吗    你可以直接在变量上右击  add to watch查看
并且通过右键refresh     ...

thanks a lot, u r so ki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a lot, u r so kind

多多交流

网友B:
欢迎新朋友

网友C:
能从字面上解释吗

网友D:
在观察窗点右键时那个continuous refr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