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图片数据

楼主(2014-11-01):
(无正文)

网友A:
load  save这种一般是保存为.DAT格式吧
不会是0x这种的   建议只能通过C或C++处理一下了

网友B:
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C:
一般只是默认保存格式,没有做过楼主所说的这种,不知楼主是想要干什么呢?

网友D:
是啊,直接采用默认格式保存就可以的啊。。

网友E:
就如楼上所说,采用默认的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