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这几句话,带带新手。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01):
从内部电源经内部上拉电阻输出(开漏的IO),电流是从电压高的节点流向电压低的节点,输入输出不是以电流方向定义的。比如市电输入的一个设备,当市电为正的时候电流从电网流向设备,为负的时候,则从设备流向电网。

网友B:
当然是内部的上拉电阻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