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在MDK的option for target 中的C/C++选项下define HSE_VALUE的值

楼主(2014-11-01):
在添加define HSE_VALUE的时候出错,如图。请问该如何添加

STM32F1

STM32F1

网友A:
只能添加宏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添加宏名

那还是不能这么define HSE_VALUE的值呀?? 定义宏名 没值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在程序或头文件中添加;

网友C:
你要看下头文件中对这个时钟定义的宏是什么,比如给24mhz定义的宏是CLOCK24MHZ,你就要在上面填上CLOCK2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