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用什么仿真器好用啊

楼主(2014-11-01):
想买个仿真器,不知用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A:
看你需要仿真的芯片吧,用的TI的哪款芯片呢

网友B:
用的哪款芯片呢?一般是用仿真器,楼主可以挑选支持该芯片的。

网友B: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有选择仿真器的选项

网友C:
这个seed-510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