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什么单片机能检测汽车12V电压,并具备定时功能?

楼主(2014-11-01):
扔掉书本好多年,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最近想做一块在汽车上使用的板子,功能如下:
1、电压检测模块:
   电压低于11.8V时,保持待机
   11.8 < U < 13时,接着判断环境温度,逻辑功能见下
   大于13v时,模块B单独长期工作(不判断温度、定时器不启动)

2、 11.8 < U < 13时,当温度高于40℃,模块B工作,定时n分钟后关机。当温度低于40℃,A和B模块交替工作,循环m次后关机。

主要涉及到电源电压的检测、温度检测和定时这三个模块。

如果要求电压精度在0.1v,总体成本尽可能低,选哪些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你用TINY13v吧,电压检测用分压入AD,温度检测用AD,定时用定时器,估计加上继电器,估计就是几块钱;不过如果符合XX标准,那估计就是几十块了,至少试验费用模具费用会分摊到产品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TINY13v吧,电压检测用分压入AD,温度检测用AD,定时用定时器,估计加上继电器,估计就是几块钱;不过 ...

据说TINY13v停产了,新款是TINY13a,但是TINY13a还有好几个型号细分,像-SU、-SSU这些。。。

用电阻分出一个最高低于5V的入AD、温度检测类似可用LM35入AD,内部程序实现定时,对吧?

我不想用继电器,用低压的NMOS和PMOS也可以的吧

楼主:
也有人建议采用带电源监控模块的MSP430系列,或,PIC16系列是否都可以实现我的要求?

我希望外围元件尽可能的少,空载电流越低越好

网友B:
随便哪个单片机都可以

你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片机,而在于模拟电路的设计

还是找熟手做吧,自己做短时间搞不定的

网友C:
很多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据说汽车上pic用的较多

网友E:
msp430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方案

网友A:
这个东西,如果用温度电阻+mosfet,价格估计不贵,

网友F:
一颗微芯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