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个USB同时发数据

楼主(2014-11-01):
做了一个从PC到USB发送数据的VC控制界面,现在需要对多个USB同时发数据,但是苦于找不到一个能够管理多个USB的途径

网友A:
你要干什么啊

楼主:
能够“同时”(这里采用多线程方法)对这些端口发送数据

网友B:
哦,你要找到一个类似得到USB的索引的函数

楼主:
是啊,实现数据和设备能够准确对应的问题。

网友C:
设备这端应该有差别,PID/VID/INDEX等是不同的,主机据此区分各个设备,将设备列表存放在Array里。数组维数随着设备的插入/拔出动态变化,从而实现一一对应。

楼主: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