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烧写问题: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2014-11-01):
今天将PB3、PB4接了两个LED,发现无论怎么输出都不亮!于是写了下面两句话: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哇,太奇妙了!LED竟然点亮了!于是兴奋的掉电,想再焊个按键!一切准备就绪后!
上电!悲剧,真是悲了个大剧!弹出:Flash download fail!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上网搜索了若干办法,无果,特来求助!
1:开发环境MDK4.6
2:下载工具ST-LINK V2
3:示波器观察:电源正常,O动作正常,说明程序还在,芯片完好
到底什么问题呢?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本想直接吹下来,重新换芯片,但又怕再出现此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故想搞明白原因,以免再错!
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过BOOT下载程序,现在JTAG被你加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BOOT下载程序,现在JTAG被你加锁了;

怎么从BOOT下载程序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另外如果这连个口我想做普通IO用,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从BOOT下载程序呢?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另外如果这连个口我想做普通IO用,怎么办呢?
...

1、先把这句注释掉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也就是程序改回去;
2、BOOT0拉高,通过JTAG或SWD接口或串口重新下载程序;
3、下载完后,并断电,重新上电,即可仿真了;
4、下把程序调试好后;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出厂之前,再把这句加上;
   这样IO口就可以使用了;

备注:仿真调试这JTAG相关IO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mmuuss586!
我用的SWD下载的!直接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改为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可不可以?我看函数库里是这样描述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是SWJ完全失能(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是JTAG失能+SW-DP使能

网友B:
B00T0拉高,点击下载,然后再拉低

网友C:
STlink出现的话,就利用boot脚设置为RAM启动,把那句话变为disable,详情数据手册上有标明,jtag swd禁止的一些IO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