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关于TSU6721芯片问题

楼主(2014-11-01):
昨天看了一下TSU6721芯片的PDF,一头雾水,了解到这个芯片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USB( DP, DM 和 ID)连接附件,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该芯片还有其他的接口,是要连在什么地方?
      比如图中左边的黄色框的接口。希望有专业人士解答,谢谢

网友A:
那就多看几遍它的手册。其实从功能描述上应该能够明白大体的连接

兼容附件
USB 充电器 (专用充电端口 (DCP),充电下行端口 (CDP))
苹果 (Apple) 充电器
USB 数据端口
带有 MIC 和远程
底座接驳支持的音频头戴式耳机
厂家电缆
附加特性
与主机处理器的 I2C 接口
由自动侦测或者手动控制的开关
为插/拔生成的中断
为 VBUS 添加了去耦合场效应晶体管 (FET) 开关以减少 MIC 线路上的损耗
支持制造中使用的控制信号 (JIG,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