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设置成输入状态

楼主(2014-11-01):
引脚悬空时,CPU默认接受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应该是低!!

网友A:
这个是高阻态,有高有低,低的概率大,我就遇到判断出高的情况

网友B:
还有这个是否也存在两种逻辑关系?

网友C:
是高阻状态。建议不使用的I/O配置输出为底

网友D:
如果设为输入,顺便设置上拉电阻,电平稳定为高。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E:
得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