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DMA与关闭McBSP的区别

楼主(2014-11-01):
关闭DMA与关闭McBSP的区别

网友A:
在通信领域,为了充分利用DSP的片上外设资源,常常利用DMA把从串口来的数据或要发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再处理。对DMA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但此时最后一个数据只是进入了McBSP而并未真正发出去,所以在传送结束的中断程序中只能关闭DMA不能关闭McBSP。

网友B:
嗯,因为此时McBSP的发寄存器DXR中还有一个字没有发出。

网友C:
McBSP串口配置的关键时序

网友D:
主要是寄存器SPCR2的配置:在保持RRST、XRST、FRST各位为0的前提下,配置好其它串口控制寄存器。等待至少2个CLKR/T时钟以确保DSP内部的同步。

网友D:
可以向DXR装载数据或使能DMA。

网友E:
使能GRST(G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采样时钟)。

网友E:
使能RRST或XRST,注意此时要保证SPCR中仅有此一位发生改变。

网友C:
使能FRST(FRST=1)(如果需要DSP内部产生帧同步)。

网友C:
等待2个R/T CLK时钟周期后,收或发端便会有效。

楼主:
呵呵,你们讨论挺开心啊

楼主:
结贴了哈,周末愉快

网友F:
在中断程序中先关闭McBSP的发送,使READY=0,随后在程序中发送使能DMA,再打开McBSP的发送即可。如先打开McBSP的发送后打开DMA,也是不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