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字库有无“数”这个字

楼主(2014-11-01):
有经常使用ST7920系列12864液晶屏的高手,是否也有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A:
我曾经试用过这个屏, 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不明白你这个意思.

网友B:
点阵的话应该可以显示的吧,12864的应该不太好显示的

网友C:
很多朋友都说没有“数”字,其实是编译器的问题,很多编译器不能识别这个字
直接输入机内码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呵呵,我知道了

楼主:
失误啊,结贴啦

网友D:
碰到过,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E:
不过这个还真没有试过的

网友F:
这个是有的吧,,操作起来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G:
就是那个传说已久的 keil C51 的汉字符编译问题吧

网友H(2015-06-10):
应该是keil C51 的汉字符编译问题,有时出个剩字,有时出别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