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SPI的选片信号

楼主(2014-11-01):
有谁用过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网友A:
这么高级?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必须的啊

网友D:
你这个方案是想通过spi来给不同的信号电路传输不同的信号   是吗   这个有点难度   没用过   多路复用问题   我是最怕的   希望有高手能够给出好的方案

网友E:
没做过,但是知道它是可以通过地址来实现的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F:
一对多的控制方式的,针对SPI总线的模式是可以的。

网友G:
问题模糊~菊花链可实现不增加硬件总线下的多片控制,需硬件支持~

网友H:
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从控制上说, 不是问题, SPI从机本来就是靠 NSS 信号来使能的. 不过可能有些作为从机的器件不一定能够和其他并列工作.
一方面得留意一下, 那些不被选中的器件的 MOSI, MISO SCK 引脚对外输出状态是不是高阻状态, 会不会对总线引起太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 对外部信号的响应, 会不会导致多个从机通信时间上的冲突.

网友I(2015-12-07):
引用 网友H:
通过SPI的选片信号来控制与多个SPI器件的通信

从控制上说, 不是问题, SPI从机本来就是靠 NSS 信号来使能的 ...

大哥这些问题搞懂验证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大哥这些问题搞懂验证了吗?

这个是 SPI 的协议规定的, 本来并不需要验证. 但是现在的 SPI 设备很多. 不一定能保证完全遵守所有协议, 另外也有好多电路借用 SPI 协议来通信, 比如 74HC595 就可以, 那就要电路设计的时候好好验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 SPI 的协议规定的, 本来并不需要验证. 但是现在的 SPI 设备很多. 不一定能保证完全遵守所有协议,  ...

在主模式下,利用dma来实现spi的数据接收,请问接收时候的clock是怎么产生的?我看到非dma的情况下是用先发送数据来产生时钟信号,然后再读数据,当用dma的时候,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H:
你还得想办法给 SPI 写数据, 才能启动接收时序

网友J:
首先spi时钟  是主机产生一直有效   你只是在要读取的时候在spi总线上做出一些起始地信号描述   而且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用io模拟片选信号的 一般问题不大   不过有些  没有片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