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下都是10K,为什么AD输入端为2.5V?

楼主:
上下都是10K,为什么AD输入端为2.5V?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吗?请赐教?用的是stm32f103芯片。

网友A(2014-11-01):
AD能识别的范围是多少?  你这电路接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能识别的范围是多少?  你这电路接的对么??

AD端口有个3.3V稳压管保护呢

理论值应该是3.3V  实测2.5V

网友A:
参考电压 怎么接的?

网友B:
稳压管要达到稳压值,需要一定的电流,感觉这两个10k的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要达到稳压值,需要一定的电流,感觉这两个10k的电阻太大了。

实测稳压管是正常的

网友C:
超过正常的测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