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稳妥安全的程序加密方式,分M0、M3方案

楼主(2014-11-01):
As the title
M0没有mcu ID,M3有

我个人的想法,如下
1. bootloader引导程序(读写保护烧录) + App(读保护烧录)
2. 给客户的app程序是加密的.key档,bootloader解密烧录到app区域。
3. bootloader和app双向校验合法性。

不过和别人交流下,发现我读写保护都还没搞清楚:o
据说MCU ID可以大作**,求成熟的做法。

网友A:
排队来学习,坐等加密大神

网友B:
我个人的想法,如下
1. bootloader引导程序(读写保护烧录) + App(读保护烧录)
2. 给客户的app程序是加密的.key档,bootloader解密烧录到app区域。
3. bootloader和app双向校验合法性。

已在产品中量产使用,而且每个产品的KEY和SN是唯一的。
不过,读保护 是基本的。
然后就是  key算法  ,即使开盖读出来,也要反向汇编并分析算法,加大了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在产品中量产使用,而且每个产品的KEY和SN是唯一的。
不过,读保护 是基本的。
然后就是  key算法  , ...

你说的key算法 和 我说的 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我这个key解密仅存在于bootloader中,仅仅在程序下载更新时解密使用。
如果有人可以直接读出app的bin文件,那个一样是没有解密的。

网友C:
用专门的加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专门的加密芯片。

我百度了加密芯片原理,其实还是有些看不懂。
可否介绍一下,主流低成本的加密芯片方案...

网友D:
用号称牛X烘烘的STC

楼主(2014-12-12):
自己再顶上去

网友E:
最好只用一个HEX,不要客户去操作,现在的ARM都是可以自己读写FLASH的,这样用CHIP ID做表就容易了,加密算法也可自毁

网友F:
论坛里有很多帖子讨论到,我觉得最好的一种:
分4级以上保护:
1-芯片烧写完设置读保护——**这一步需要几百块到几万块不等,绝大部分**者能做到的只是这一步

2-在程序开头做一个拙劣的保护:
    if(ReadID() != xxxxx)//ID不对
    {
             while(1);//停止工作
     }
  **者舍得花大价钱的话,能请到高手,反汇编分析……然后高手能轻易把这个if屏蔽掉,满足他的成就感,拿到报酬,然后把你这块板扔掉……

3-在上面if之后,正常运行程序,启动定时器,过段时间(几天、几十天不等,跟你的设备开机时间有关)不时做一下隐蔽的程序完整性检查(例如CRC),发现不对就继续延时,随后不定时搞点破坏……破坏也要搞得隐秘些,最好就是看起来像是因为硬件问题造成的——例如你的板子外接电机,就在控制电机动作后让屏花一下,通信数据乱一下

4-代码中明文存储一些公司版权相关的字符串——也是让**者轻易修改的;
在其他地方加密存储版权相关的字符串,能让你通过某个命令或操作组合显示出来——打官司专用。

收藏收藏绝对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有很多帖子讨论到,我觉得最好的一种:
分4级以上保护:
1-芯片烧写完设置读保护——**这一步需要 ...

不愧是技术总监,果然强大
引导程序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愧是技术总监,果然强大
引导程序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升级过程只有控制在自己手里才是足够安全的……
1-自己去升级
2-提供一个专用“以太网转JTAG/SWD/串口”的下载器给用户,你自己在服务器上操作——此时可以先发个简单的BL1到RAM,读取ID,服务器拿这个ID加密固件;再发个BL2到RAM,快速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是自家的;再发个BL3到RAM,解密数据包、烧录……中间可以穿插大量无用、冗余的操作,命令、应答的加密算法反复换

如果固件和升级工具都给用户,只能参考2,让流程尽量复杂一点,增加反汇编和抓包分析的难度,让**者知难而退了

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 demo一般只能参考一下……我没深入研究过**,都能完整抓下ST和LM的M3的升级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过程只有控制在自己手里才是足够安全的……
1-自己去升级
2-提供一个专用“以太网转JTAG/SWD/串口” ...

嗯 谢谢
固件和升级工具都给用户
这种情况,我是载入加密的.key文件,bootloader解密后烧录到flash中

网友G:
解密者会把所有flash及EEPROM都解密出来烧进去,你这种简单的方法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是大致这样实现的:

加密程序Encoder()绝对定位到某一扇区,假设地址为a;

建议参考我前面写的……
大多程序员都是普通人,资质当然也很普通;而专业搞**的都是高手;显然普通人是没法跟高手正面对抗的……
所以你一定要研究高手的心理,用比较简单的陷阱,让高手高兴一把,然后放过你的板子(你逃过一劫,高手拿到报酬,付钱者拿到hex,大家都开心)……否则像你这样直接让高手下不了台,他会启动各种工具甚至终极的内核模拟器把你的代码分析透彻,一次搞定:lo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参考我前面写的……
大多程序员都是普通人,资质当然也很普通;而专业搞**的都是高手;显然普通人 ...

所以呀
5,人为加入一些“低级”的验证代码和处理,起混淆作用。
另外 ,我认为 ,除非它能完全模拟多个 输入信号的开关逻辑,否则只有内核模拟器,要追踪到核心代码,还是有难度的。
当然,说完全不能**,那是不现实的。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尽量增加**者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大致这样实现的:

加密程序Encoder()绝对定位到某一扇区,假设地址为a;

有了你,这个帖子就完整了

网友I:
好多牛人啊

网友(2015-04-13):
引用 楼主:
有了你,这个帖子就完整了

怎么都看不到这个楼了,没来得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