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No VGA output in Android JB 4.2.2 recovery mode[未结贴]

楼主(2014-11-01):
各位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是iMX6q Android JB 4.2.2_1.0.0,开发过程中在recovery模式的时候只是测了LVDS显示,最近客户反馈recovery模式的时候VGA没有显示,但是能够更新成功。
我参考: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09667    在u-boot中设置环境变量为: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malloc=400M init=/init video_mode=extension video=mxcfb0:dev=lcd,1024x768M@60,bpp=16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正常模式下启动,我的显示器显示不正常,后来又在recovery/minui/Android.mk中发现下列判断:ifeq ($(TARGET_RECOVERY_PIXEL_FORMAT),"RGBX_8888")
  LOCAL_CFLAGS += -DRECOVERY_RGBX
endif
ifeq ($(TARGET_RECOVERY_PIXEL_FORMAT),"BGRA_8888")
  LOCAL_CFLAGS += -DRECOVERY_BGRA
endif

于是在BoardConfig.mk中分别尝试TARGET_RECOVERY_PIXEL_FORMAT := "RGBX_8888" 和 "BGRA_8888" 都没能解决问题。

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这类问题,多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Rita,我们是参考Sabresd来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我们是参考Sabresd来设计的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VGA和板子是通过什么接口连接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请问你在驱动配置的时候,选过lcdif.c这个驱动么?

网友A:
这个驱动是要选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请问你在驱动配置的时候,选过lcdif.c这个驱动么?

Rita,我怎么没有找到lcdif.c,搜索也没有在内核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VGA和板子是通过什么接口连接的呢?

我们是通过CH7055转的V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我怎么没有找到lcdif.c,搜索也没有在内核中找到

楼主你好是mxc_lcdif.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mxc_lcdif.c文件。

Rita,我这里是选上的,你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Android正常启动的时候,VGA显示是没有问题,但是在recovery模式的时候,那个更新系统的小动画不能在VGA上显示,但是如果设置了LVDS显示,则没有问题。所以我估计和recovery模式现的显示相关,但是毫无头绪,找不到下手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我这里是选上的,你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Android正常启动的时候,VGA显示是没有问题,但是在reco ...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我帮你看一下先,请耐心等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