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问题

楼主(2014-11-01):
我用的是ON的MC34063,按照手册的电路图做了个板子,测试发现感觉MC34063不是很好搞,很难做到手册的标称值。

我的元件质量应该没有问题,不是假货。

1,有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如果想做到1.5A的输出是不是必须应该用外扩三极管的方式,内置的应该电流做不到这么大把,因为实际测试200ma电流就会热的厉害。1.5A肯定不行了。
2,另外我实际测试,发现输出5V,输入只要超过25V,输出纹波就大了,电感就开始响了,频率调高了,感觉34063承受不了的感觉,感觉也热的厉害。

有经验的朋友讲讲,做到大电流,高电压输出需要什么技巧么。

另外世面上的34063用过的朋友大家说说哪家强?我感觉ON的还不错。

网友A:
34063做降压的效率没有做升压的时候高。
转换效率和工作频率,电感,电容,续流二极管,过流采样电阻有关。

网友B(2016-07-29):
1.5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我查到的资料显示,输了超过1A的要外接三极管\mos管。最近也在折腾这款芯片,觉得它挺让人头疼的

网友C:
这个古代的IC能力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就换吧

网友D:
要电流达到1.5A需要外接三极管扩流,34063输出的电流没有这么高

网友E:
1.5A是开关电流,不是输出电流.

想工作电压高点,电感量,体积都要大.

这IC不是同步整流,开关频率也不高,对功率和效率就不要有多高的期待.

现在大部分同步整流的芯片工作电压都只有20多V,所以想要30多V能工作的我一般也是选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