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要将它放大后送给单

楼主(2014-11-01):
大家好   我的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要将它放大后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请问哪些运放芯片合适啊

修改原因:移除暗链

网友A:
可以用10MHz带宽、噪声密度8nv/sqrt的SGM722或者LMV722,两级放大到几百mV

网友B:
LM324就可以吧。

324 只有1MHz带宽,哪里能处理的了50KHz~100KHz的信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24就可以吧。

324只有1MHz带宽,哪里能处理50KHz~100KHz的信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4只有1MHz带宽,哪里能处理50KHz~100KHz的信号呀

324才两三毛钱,4个单元,用三个单元弄三级,每级8倍就有500倍的增益,够了吧。当然了,RC总共需十几只。如324更垃圾些,用就4级。不过成本已经超过2级BJT电压放大器了(30年前的饭盒磁带机上有,总共十来个元件)

网友D:
普通三极管就很好用。

网友C:
500倍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倍小菜一碟

我希望噪声干扰小  运放好还是三极管放大好啊

网友C:
60dB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0MHz带宽、噪声密度8nv/sqrt的SGM722或者LMV722,两级放大到几百mV

请问AD62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dB问题不大

AD620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620可以吗

不行,对动态性能不好,对直流性能是优秀的。不宜采用,且成本高。

网友F:
要选宽带运放了,纠结成本就用三极管放大电路不过稳定性又差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24才两三毛钱,4个单元,用三个单元弄三级,每级8倍就有500倍的增益,够了吧。当然了,RC总共需十几只。 ...

大蚂蚁版主,貌似是没弄清楚带宽、压摆率的限制吧。
我用324即使是做跟随,当频率高于10KHz时输出就开始衰减了,哪里搞的定上百KHz?
自己可以做试验验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希望噪声干扰小  运放好还是三极管放大好啊

实际上,三极管放大电路是很不错的,国外就有不少相当优秀的电路设计采用三极管
因为三极管的带宽都比较高,只是layout布局比较考验经验,三极管的一致性也是难处理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版主,貌似是没弄清楚带宽、压摆率的限制吧。
我用324即使是做跟随,当频率高于10KHz时输出就开始 ...

1M的增益带宽积,1V/uS的压摆率,放大七八倍问题不大吧,最后一级作为整形,上升沿占到正半周的大约一可保单片机能检测地,不影响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M的增益带宽积,1V/uS的压摆率,放大七八倍问题不大吧,最后一级作为整形,上升沿占到正半周的大约一可 ...

324大多都是0.6V/us的压摆率。
我之前在实验室有测试过1.1MHz带宽\0.52V/us压摆率的SGM8542,不用说放大,就是跟随,20KHz灌进去输出都是衰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4大多都是0.6V/us的压摆率。
我之前在实验室有测试过1.1MHz带宽\0.52V/us压摆率的SGM8542,不用说放大 ...

谢谢关于S/R数值的指正,刚才查了一下典型值为0.3:L , 我记错了
至于你说用于跟随器10K,20K就开始衰减,这是肯定的,你升到1M,降3dB嘛,不可能到1M才突变。
作为整形,用到接近增益带宽积的极限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上升沿会有振铃,波形也会畸变,但作为计数的话没问题,当然了,如果要检测脉宽就没法保障了。

网友C:
增益带宽积1M,决定了放大10倍的话,最高可处理100K的信号,有问题吗?

作射随器到了10K可以看到输出开始略小于输入,那你就设定一定的增益,设定在2倍理论增益的话,就有略小于2的增益,不就比输入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版主,貌似是没弄清楚带宽、压摆率的限制吧。
我用324即使是做跟随,当频率高于10KHz时输出就开始 ...

其实这根本不用试,光理论计算就知道你用324做射随器的输出为输入的0.98倍,原因为324在10K的开环增益只有50倍,反馈系数为1的话增益为0.98倍。如果你把F调到0.98,适当提供点增益,那么输出就等于输入了. 如果F=0.1, 则会放大到8.3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对动态性能不好,对直流性能是优秀的。不宜采用,且成本高。

那什么运放芯片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选宽带运放了,纠结成本就用三极管放大电路不过稳定性又差点

不纠结成本  只要性能好  哪些个运放芯片合适啊

网友A:
那是纯理论计算的增益带宽积,实际电路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
论坛里曾经有帖子详细给出了运放增益带宽与待处理信号的频率的相关推导公式,经验选择公式就是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n < GBP,n这个系数,取5~10是比较可靠,5以下,常常会遇到理论计算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纯理论计算的增益带宽积,实际电路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
论坛里曾经有帖子详细给出了运放增益带宽与待 ...

那是因为增益带宽积不携带某指定頻率的开环增益信息的原因,如果有这个参数就不会有此一说了。

网友G:
有个GavinZ的帖,说得很好,怎么一下子不见了?

网友C:
给20楼补个图:关于LM324的开环增益频响

网友C:
当加入反馈系数F=0.01,那么闭环增益将如红线,怎能说50-100K无处理能力?

网友A:
我不知道跟大蚂蚁争执的是否是同一个问题,我认为只要输出与利用虚短虚断理论计算的结果不相等,那就是运放无能力处理这么高的频率,纯理论的东西我也解释不了,只以我测试的结果为指导设计的依据。
实际测试324哪怕是1倍放大处理50KHz信号输出都是有衰减的,如果用来设计几倍放大,输出根本不是计算的结果,那从这一点来说,324就没能力对付这么高频率的信号,从开环增益曲线和大信号反应曲线来看,100KHz都能处理,因为信号照样能输出,只是输出与计算结果相差甚远。
输入1Vpp,放大2倍,增大输入信号频率,看输出保持2Vpp下能到多大频率即可,我觉得这才是对实际电路设计有指导意义的,这是个很简单的测试,这个实验就留给楼主来做吧,我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跟大蚂蚁争执的是否是同一个问题,我认为只要输出与利用虚短虚断理论计算的结果不相等,那就是运放 ...

实际测试324哪怕是1倍放大处理50KHz信号输出都是有衰减的,这句话怎么解读?是输出等于输入?还是输出比输入大一倍来设计?
若按输出=输入,看26楼!50KHz的开环增益是10倍(20dB),如果按射随器设计,反馈系数1,那么增益为0.91倍,不衰减才呢。那么如何保证输出=输入呢?把反馈系数设定为0.9,即低频的(如1K)增益1.11倍,跑到50K的地方就刚好是1倍,怎么可能算错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24大多都是0.6V/us的压摆率。
我之前在实验室有测试过1.1MHz带宽\0.52V/us压摆率的SGM8542,不用说放大 ...

这实验结入果确实跟往常想的不一样,简单的运放模型,要是1.1MHz增益带宽的话,跟随器的3dB截止点应该是1.1MHz。你是不是违反压摆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实验结入果确实跟往常想的不一样,简单的运放模型,要是1.1MHz增益带宽的话,跟随器的3dB截止点应该是1 ...

从14楼的字面上看,yanwen217是说324做的跟随器在10K频率就“开始”衰减了,他并没有说-3dB,而是用“开始”两个字,我后来给他一个定量的数字,10K确实“开始”衰减了:降2%了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个GavinZ的帖,说得很好,怎么一下子不见了?

我怕没考虑清楚误导大家,就删了。
我下午时回了贴,想让大家问清楚楼主处理信号了后,要干嘛,要是计数测频率啥的,就用powerant的晶体管放大就行。
要是要求幅度精确,那就讨论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加入反馈系数F=0.01,那么闭环增益将如红线,怎能说50-100K无处理能力?

...

Acl = 1/F = 100,那么Fc = GBP*F = 1MHz*0.01 = 10KHz,从Fc就3dB衰减了,之后50KHz~100KHz衰减的更大了。从你的图上也能看得出。

网友C:
324的SR再烂,以3V的峰峰考虑,正半周1.5V,5uS的上升边界线也不会与50uS的半个正弦波相切,不会被SR限制,他估计就是看到输出幅度因10K频率的开环增益下降而闭环增益“开始”降了。

网友H:
建个简单的运放模型就能知道Acl的情况,我不清楚yanwen217的测试条件,我自己也没测过。仅从lm324手册里只能知道几种测试条件(比如电源是多少),其它未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Acl = 1/F = 100,那么Fc = GBP*F = 1MHz*0.01 = 10KHz,从Fc就3dB衰减了,之后50KHz~100KHz衰减的更大了 ...

低频闭环增益大,高频肯定降的快啊,所以要控制每级的增益量,所以前页所说的8倍,实际上也是没经过仔细计算过,后来想应该只能要到5到6的样子(反馈系数控制到0.05即可)虽然50-100K不平坦,但整形问题不大。(如果SR如我记错成1V/uS的话),实际上我记错了,于是在整形的幅度上闹了个笑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怕没考虑清楚误导大家,就删了。
我下午时回了贴,想让大家问清楚楼主处理信号了后,要干嘛,要是计数 ...

这不会误导。
频率最高100kHz,如果是单片机里面的A/D转换信号,再由单片机傅立叶变换或者测峰值测有效值等等,估计单片机里面A/D处理速度没有这么快,不会是A/D采集正弦波数据,只可能是计数测频率。
如果确实是测频率,那对失真要求就很低,这种情况,还是用大蚂蚁推荐的分立元件电路更合适。

网友H:
没有设计指标时,也就没法说错不错。
1MHz的lm324,8倍增益,3db带宽是125KHz,不能说它不能调理100KHz。他又没说误差。
至于压摆率,2*pi*100KHz*Ap = 0.5V/us ==> Ap = 0.8V
楼主说几毫伏信号,假设1mV, 那么Acl = 0.8V/1mV = 800倍,也就是不违反压摆率时,100KHz,峰值1mV信号不能放大超过800倍,以此类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不会误导。
频率最高100kHz,如果是单片机里面的A/D转换信号,再由单片机傅立叶变换或者测峰值测有效值 ...

哦也是,处理速度问题,我没想到。楼主描述不清,大家一顿讨论,跑偏了,楼主看了,也跟着跑偏了。

网友C:
我一直对幅度还是不满意,觉得起码要把100K放大到2V多的峰峰吧,再加适当的直流偏置才能计数吧。最起码,高电平到2.8V, 低电平到0.5V

网友C:
楼主最好出来给大家交待清楚 :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什么运放芯片合适啊

LMH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出来给大家交待清楚

楼主不懂啊  你们都是大神级别的 一般单片机的AD不都是3.3V  5V之类的嘛  我想放大到1-2V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会误导。
频率最高100kHz,如果是单片机里面的A/D转换信号,再由单片机傅立叶变换或者测峰值测有效值 ...

嘿嘿  你们讨论的好激烈  实际上好多我都看不懂  AD转换不就是模拟转数字量吗 我就要得到数字量的电压就行了  至于它的原理是计数还是什么的我不懂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嘿嘿  你们讨论的好激烈  实际上好多我都看不懂  AD转换不就是模拟转数字量吗 我就要得到数字量的电压就 ...

我也不懂。什么是“数字量的电压”?
你最终要得到什么?待放大信号的电压(有效值、峰值还是平均值)?

网友C:
电路本身的信噪比六七十dB问题不大,早年磁带机处理亚mV级信号表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懂。什么是“数字量的电压”?
你最终要得到什么?待放大信号的电压(有效值、峰值还是平均值)? ...

它虽然是正弦波  但是某一时候都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懂。什么是“数字量的电压”?
你最终要得到什么?待放大信号的电压(有效值、峰值还是平均值)? ...

它虽然是正弦波  但是某一时候时刻都是确定的值  我就是要取出该时刻的值  我的意思就是在连续监测电压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它虽然是正弦波  但是某一时候时刻都是确定的值  我就是要取出该时刻的值  我的意思就是在连续监测电压值 ...

“它虽然是正弦波  但是某一时候时刻都是确定的值  我就是要取出该时刻的值  我的意思就是在连续监测电压值”
我更糊涂了。
“某一时候时刻都是确定的值”,没错,那是瞬时值。
但任何电子计算机都做不到“连续监测”瞬时值,计算机只能处理离散变量。
我猜,楼主还是没有理解正弦交流的瞬时值、有效值、峰值、平均值等等。你只能 “监测”100kHz交流的峰值(或其它参数),一定时间后更新数据,不可能“连续”监测。
当然,这种情况,那是一定要线性放大,而且线性要比较好才行。前面大蚂蚁所推荐两支三极管的电路可能是用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它虽然是正弦波  但是某一时候时刻都是确定的值  我就是要取出该时刻的值  我的意思就是在连续监测电压 ...

这可不一定,那个电路是磁带机的前置均衡放大器,一级机和特机级都用它(其实这两个级别的机器,与二三四级的主要差别仅仅是机械、磁头和磁带上,电路上的区别则主要是均衡补偿参数。
特级磁带机的频率上限仅达15KHz(-3dB),但这主要不是电路的原因,而是磁头。
现在的三极管,性能比30年前提高至少一个数量级,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不过要做好确实很难,以楼主的言辞看,确实不太可能搞的定。至少晶体管电路设计计算这一块,就够喝一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