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Edu-SDK-M451 新手请教

楼主(2014-11-01):
初学,这是研讨会新板子,NuEdu-SDK-M451,新建工程后,如何自动添加 启动代码 startup_M451Series.s     不知道工程要建在哪个文件下才会自动添加

整个工程

整个工程

451的启动代码

451的启动代码

网友A:
这个没有特定要求,在新建一个工程的时候,会询问你是否要加入这个文件

楼主:
我新建的都没有询问我。。。

楼主:
我又试了下,换别的芯片型号,会询问加载启动代码,,唯独453的型号就是不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下,换别的芯片型号,会询问加载启动代码,,唯独453的型号就是不出现 ...

keil的数据库里还没有与之配套的这个启动文件吧

网友B:
你自己把这个.s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不用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