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使用KEIL、Atmel studio将数组定义在Flash区

楼主(2014-11-01):
在进行51或AVR单片机程序开发时如果需要定义较大的数组或字符串时,一般定义将会把这些占用内存较大的变量放置到RAM中,因此RAM吃紧,严重的话将导致程序崩溃,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这些占用内存较大的变量定义到Flash中以释放一定的RAM空间,保障程序的流畅运行。

工具/原料
  • 51单片机程序开发工具:KEIL 4
  • AVR单片机程序开发工具:Atmel studio 6.2

方法/步骤1——51单片机KEIL编译环境

  • 很多单片机爱好者都知道“摇摇棒”和“旋转LED”,它们可以在空中显示出字符和一些简单的图形,在程序开发中需要将这些字符或者图形编码以数组的形式定义出来,如果按照一般定义变量的方式定义就会出现如下情况:
    我想显示《一生有你》的歌词,所以我把歌词编码定义了一个数组,此数组有12.8KB多,按照图示定义的话,编译提示已经超出RAM的容量,无法完成编译,怎么解决呢?请看步骤2

  • 在KEIl中只需在定义中添加关键字code就可以把变量定义到程序区,如图示,编译通过,是不是很简单呢

    END

方法/步骤2——AVR单片机Atmel studio编译
  • 1

    AVR单片机开发个人习惯用Atmel官方的Atmel studio,因为集成了很多官方的库,开发起来方便很多,在程序开发的过程中经常需要用串口输出一些提示性的语句,如下图定义:
    可以看到Data Memory占用42byte,由于我未在其他地方定义任何变量,所以这42byte完全就是字符串所占用的空间,那么如果一个工程中定义大量的变量,此时Data Memory就会占用很大,那么怎么把字符串定义在Program Memory中以节省Data Memory呢?请看步骤2

  • 2

    Atmel studio提供一个名为pgmspace.h的头文件里面包含一些对Flash的操作,只要在工程中包含了这个头文件,再在定义字符串的时候稍加修改,以PSTR()包括就可以把字符串定义在Flash中了,但是由于是定义在Flash中,需要编写一个如下图所示的读取函数就能把字符依次从Flash中读出并用串口发送

  • 3

    从上图可以看到虽然增加了PSTR()包含的字符串,但是编译后的Data Memory依然是42byte,证明该字符串却是被存储在了Program Memory区!

网友A:
截图太小啦,看不清楚闹

网友B(2015-04-16):
能有定义数组到Program Memory的说明就好了,好像定义到Program Memory的数组,还要特定的函数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