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请问有没有专门的电磁线圈驱动芯片?

楼主(2014-11-01):
最近要做一个比例阀控制器,查了一些资料,驱动部分都是用分立的MOS管和续流二极管组合成H桥的,我自己不想用分立元件来弄,想用集成IC来完成,英飞凌有类似TLE7242G的芯片,但其相关资料实在是少的可怜,而且只能做半桥。穷途末路,想起了二姨家上的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专门的电磁线圈驱动芯片?专门用来控制比例阀?

网友A:
恩   用MOS管搭全桥是比较麻烦   还需要半桥驱动和硬件死区等
你直接找电机驱动芯片   都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最普通常见的就是L298     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用MOS管搭全桥是比较麻烦   还需要半桥驱动和硬件死区等
你直接找电机驱动芯片   都是可以满足你的需 ...

谢谢版主。因为线圈是感性的,所以我要使用较高的PWM频率以达到较好的电流控制,L298里的三极管恐怕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不知有没有IC内部集成MOS管和续流二极管的,看了下TI的DRV88xx,都只能进行固定的几个级的电流控制,而不能进行连续型的电流控制,埃!

网友B(点评):
L298能到25KHz

网友B(点评):
你说的TLE7242G才4KHz,MC33886是10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因为线圈是感性的,所以我要使用较高的PWM频率以达到较好的电流控制,L298里的三极管恐怕无法 ...

再找找吧    没有可推荐的
哦  对了L298里面集成的好像不是MOS管  速度是跟不上
在下来找找

网友C:
L298以前上过20K。线圈这个频率也足够了
你是不是想要电流也自动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98以前上过20K。线圈这个频率也足够了
你是不是想要电流也自动闭环的

如果有电流也自动闭环的,那当然更好,还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