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转USB烧写程序

楼主(2014-11-01):
PIC单片机烧程序必须用ICD,但是ICD必须使用电脑USB口,但是我们公司不提供USB口权限,请问有没有人用过串口转USB烧写过程序,如果这样做,还可以直接用MPLAB环境直接烧写吗?是不是只需买个串口转USB线就可以了?请亲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行吧?你串口转USB,谁是HOST主机?驱动怎么解决?

网友B:
直接跟公司说,没USB干不了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跟公司说,没USB干不了活

是的,本来就应该这样;

网友D:
我们公司也一样 悲催啊

网友E:
芯片型号不是很新的话 ICD2 可以用串口的呵, 如果只是用于烧写芯片 MPLAB-PM3 和 PICSTART-PLUS 也可以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型号不是很新的话 ICD2 可以用串口的呵, 如果只是用于烧写芯片 MPLAB-PM3 和 PICSTART-PLUS 也可以用串 ...

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我只烧写芯片,不用调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要怎么操作?我只烧写芯片,不用调试。

不知你要烧写芯片的具体型号? 有没有批量...      以下都可以用串口:
ICD2可以在线调试和烧写芯片,只是Microchip已停止对它升级了--但升级以前的老型号都可支持(参考价 山寨的200左右),
PICSTART-PLUS 是开发型编程烧写器,(参考价1000左右)
MPLAB-PM3 是专业批量编程烧写器,价格较高..
附ICD2使用说明:   mini-P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要烧写芯片的具体型号? 有没有批量...      以下都可以用串口:
ICD2可以在线调试和烧写芯片,只是Mi ...

谢谢分享!!

网友F:
ICD2本身就有串口接口。

另外,尽量和公司说清楚打开USB端口。

另外,你公司正常生产怎么烧写芯片的?

网友G:
我们以前公司也不准用usb

但可以申请开通这个权限,只开通烧写调试 ,插u盘什么的还是禁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D2本身就有串口接口。

另外,尽量和公司说清楚打开USB端口。

我们公司批量生产时都是用专门的烧写机器烧程序的,就是在芯片还没有焊接前就全部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D2本身就有串口接口。

另外,尽量和公司说清楚打开USB端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批量生产时都是用专门的烧写机器烧程序的,就是在芯片还没有焊接前就全部烧好 ...

那你继续这么烧写就是了。

而且用这种方式烧写,也要有通信口啊,专用烧写器一般不也是USB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要烧写芯片的具体型号? 有没有批量...      以下都可以用串口:
ICD2可以在线调试和烧写芯片,只是Mi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