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专门的电磁线圈驱动芯片?

楼主(2014-11-01):
最近要做一个比例阀控制器,查了一些资料,驱动部分都是用分立的MOS管和续流二极管组合成H桥的,我自己不想用分立元件来弄,想用集成IC来完成,英飞凌有类似TLE7242G的芯片,但其相关资料实在是少的可怜,而且只能做半桥。穷途末路,想起了二姨家上的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专门的电磁线圈驱动芯片?专门用来控制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8432

谢谢,不过这个芯片好像更适合半桥的吧,根据你的提示,我又查了其他DRV8x系列的,发现有很多这类芯片都写着 4 级电流调节,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电流无法进行连续变化控制,只能在4挡间切换,另外这类芯片的control I/F,有Indexer、PWM、PH/EN、Serial四种,PWM、Serial好理解,另外两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