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载启动MCU复位

楼主(2014-11-01):
最近在开发一款模拟电源,硬件已经调试全部通过,现在配合MCU做软件联测,MCU在这里的

功能是:电源输出电压电流DA设置,系统开关机设置,以及电源输出实际电压电流的数据显

示和各类故障保护,说白了,MCU就是一个辅助系统而已。

但是将MCU和电源联合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电源带载启动,MCU开机不到1S便出现复位现象

关机,然后又周而复始的开机关机;但是如果电源先空载开机,然后再突加负载,就能正常

工作。MCU和电源控制系统相连的信号有以下8个:电压预置DA,电流预置DA,系统地,实际

电压AD,实际电流AD,系统地,系统开关机,系统地。即5个信号+3根地线,怎么抗干扰这么

差呢?该如何入手处理?

处理措施:
1.更换了MCU
2.更换了晶振
3.电压电流AD连线端口处了加了很强的RC滤波措施

但是还是不行,请大家各位帮忙支点招,谢谢

网友:
应该是MCU电压不足可能,复位电压回路再看看

楼主:
MCU供电电源5V是7805转换得到的,应该说电源很稳定,我就担心是MCU控制板抗干扰性能较差导致,但是带载启动不行,工作后加载可以,这说不通呀

网友A:
你应该查下软件中对于复位的触发有哪些 ?
是否用了809?
是否启动后 检测到低电压或者过流 软件重启?

网友A:
当然 单片机电路和你的电源之间的一些必要的抗干扰措施 不晓得你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查下软件中对于复位的触发有哪些 ?
是否用了809?
是否启动后 检测到低电压或者过流 软件重启?

软件里面设置保护是开机1S之后才检测过欠压以及过流等保护的,短路则是另外设置。测试采样的输出电压AD以及输出电流AD,启动1S时电流还没爬升到正常值,离过流点还 远得很。也测试了硬件复位引脚,也就是烧录程序那个端口其中一个引脚,也没有发现电平下跌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单片机电路和你的电源之间的一些必要的抗干扰措施 不晓得你咋弄的
...

MCU控制电路做成了一个独立的小板,和PWM控制系统共地,和电源副边输出共地,采用的单点地连接的方式,至于其它抗干扰措施,则没什么了

网友B:
测mcu供电Vcc和Gnd,mcu应该有欠压复位吧。
电源帯载启动可能过冲比较大,可加软启动看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