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礼拜都没完全搞清楚的电路,请求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4-11-01):
1我知道Q3、Q4是恒流源,请大家多多分析,TP10处输入电压为12V或者是0V  ;
2请问当TP10为12或者0V时输出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TP10处为0V时,输出端应该为零。但电路总会存在不对称,所以输出会有一定偏移。
TP10处若为12V,则输出端接近12V。图中元件数值看不清,所以未计算,但可以肯定的是:输出已经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10处为0V时,输出端应该为零。但电路总会存在不对称,所以输出会有一定偏移。
TP10处若为12V,则输出端接 ...

大侠   可以具体讲讲么?
1、我不大明白的是,Q3的发射极应该被钳位在了9.8V左右,这时候如果一旦Q2导通,那么加在Q2上的压降就是20多V这块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可以具体讲讲么?
1、我不大明白的是,Q3的发射极应该被钳位在了9.8V左右,这时候如果一旦Q2导通 ...

Q3发射极电位确实在输入(TP10)电位变化时只有很小变化。但输入电位变化时Q2CE两端电压变化却不是如你所说。
假定TP10电位降低(与你所说Q2导通符合),那么Q2发射极电位降低(Q2是发射极输出),Q2发射极联接Q3集电极,所以Q3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电压变大。Q2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电压此时是减小(Q2集电极始终接在负电源端),小于12V而不是大于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发射极电位确实在输入(TP10)电位变化时只有很小变化。但输入电位变化时Q2CE两端电压变化却不是如你所说 ...

那反正就是说Q3与Q2加在一起到电压20V这没错吧
可是如此以来,这俩管子上通过的电流是要有多少?ce间电阻这么小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反正就是说Q3与Q2加在一起到电压20V这没错吧
可是如此以来,这俩管子上通过的电流是要有多少?ce间 ...

Q3Q2R11电压加起来一定是24V,即正负电源电压。这永远不会错,除非关机。
流过Q2Q3两支管子电流并不大。首帖你自己说过,“我知道Q3、Q4是恒流源”。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产品的图纸?

网友C:
楼主看下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内部电路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产品的图纸?

没啥,就是自己偶然看到胡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反正就是说Q3与Q2加在一起到电压20V这没错吧
可是如此以来,这俩管子上通过的电流是要有多少?ce间 ...

这个没什么问题,可以参考下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管。只要工艺保证耐压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什么问题,可以参考下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管。只要工艺保证耐压值就好了。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