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数据溢出

楼主(2014-11-02):
用24位AD 做了一个电子天平,原本是做成1千克的,工作正常,后来改成5千克的,结果只能显示到2kg了,我感觉 应该是数据溢出了,挂1千克采样到的模拟电压是1.7mv,挂5kg是8。0mv,24位AD满量程电压39mv,有效位19位,最小分辨75nv,请教各位哪个地方可能数据溢出了??

网友A:
那就程序监控下看看,单独测试下AD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果 Kg-mV 的数据已经得到验证,运放和参考电压已经通过检验,
那么我觉得最值得怀疑的是 ADC 的驱动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C:
程序处理的过程中,有个类型转换没处理好吧应该是,这就需要你测试模块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