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AD采集时误差

楼主(2014-11-02):
现在在做双AD的10个通道采集,问题是我采集到的数据有些误差,标准电压是3.3V,我在开发板上直接把要测的通道接GND时,ADC_value不会一直是0,
有时会跳到50左右,这样换算成电压的误差有0.03V左右,由于要做的东西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想问下各位这个误差主要是什么造成的,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ADC的零点差很正常;
不是所有的AD,输入接0,你读的数据都是0;
很多ADC带内部缓冲,其实就是一个运放跟随,既然是运放就会涉及轨对轨的问题;
轨对轨的运放,也不可能完全做到0;

对0点有要求的场合,一般会把输入信号抬高,避开这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零点差很正常;
不是所有的AD,输入接0,你读的数据都是0;

那这个误差是消除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误差是消除不了的?

1、通过改善PCB看能否降低;
2、程序看看,能否做个校0程序;
   比如你输入是0的时候,现在测试到的是50,程序中减去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过改善PCB看能否降低;
2、程序看看,能否做个校0程序;
   比如你输入是0的时候,现在测试到的是50 ...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啊,几个帖子你都帮我大忙了,好人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啊,几个帖子你都帮我大忙了,好人哈

不客气,我的意见也只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