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运行一段时间复位

楼主(2014-11-02):
芯片pic18f14k50 老是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复位 然后一段时间自己就好 上拉电阻100k到vcc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大约多长时间?看门狗?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查电源、复位端和软件。

网友C:
有可能是你开门狗没有关,去配置字看看.............

楼主:
MCLR上拉电阻100k会怎么样啊 会异常复位吗

网友D(2014-12-09):
找到问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