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紧急求助] STM32F103ZGT6 VDD对地短路,急求求解答???

楼主(2014-11-02):
各位好,最近画了块STM32的板子,焊接好后发现有大电流,一步步去除外围电路,最后发现大电流是STM32的原因,我以为是我没焊接好,导致短路,果断换了块,通电,电流正常,几毫安。加载固件后,一切正常,过了一天突然发现又出现大电流了,这不科学啊,芯片吹掉,找问题,发现还是在STM32这边有问题,果断再换……还是有问题,坑爹啊
详解下我的步骤:
1、板子制作使用的是无铅工艺,第一次焊接使用的无铅焊锡丝,烧毁后觉得可能是我烙铁温度没调好导致短路啊什么的;第二次使用有铅焊接。
2、芯片型号为STM32F103ZGT6,LQFP封装,144脚的
3、电源部分:电池经过DCDC(MAX757)再经过LDO(TPS73633),电路图见下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所在。

楼主:
各位朋友有了解的嘛  坐等

网友A:
仔细看下电源引脚有没有接错,看下芯片的勘误手册;
这个芯片我没用过;
以前用407的时候,倒是把一个该接地的脚,接到电源去了,就是因为没看勘误是手册的后果,直接参考网上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电源引脚有没有接错,看下芯片的勘误手册;
这个芯片我没用过;
以前用407的时候,倒是把一个该接 ...

版主你好,今天做好静电防护措施换了块stm32,电流正常,下载好固件,整机电流在70mA左右,正常,持续通电,发现电流过了没多久在一点点上升。整机现在只包括电源和MCU,怀疑是电源问题,断开MCU电源,用稳压电源代替电池给电源芯片供电,电源芯片输出只外接一个120欧的大电阻,发现电流正常,观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电流上升,用示波器观察电源芯片上电瞬间输出电压发现输出电压正常,瞬间脉冲很小,也就在100mV左右。
到底会是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MCU配置原因?

网友B:
既然前一天还能完全正常,引脚接错的可能性不大。
我倒是感觉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上, 特别是 MAX757 这块(不如上电的瞬时过程);此外TPS73633 的 EN 脚用电容连接,是不是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今天做好静电防护措施换了块stm32,电流正常,下载好固件,整机电流在70mA左右,正常,持续通 ...

和程序没关系;
你的图,模拟和数字地,在什么地方共在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程序没关系;
你的图,模拟和数字地,在什么地方共在一起啊?

模拟地在另一块板子上,模拟地在接插件旁边和数字地单点工地,模拟地就一个线给VREF-,VREF+没有接模拟电源,空着. 现在只用了一块板,只有电源  MCU  和LCD ,都是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前一天还能完全正常,引脚接错的可能性不大。
我倒是感觉问题可能出在电源上, 特别是 MAX757 这块(不 ...

这个电源是一个成熟电源,一直用在另一块电路板给MSP430供电,应该不是这边的问题,上电瞬间电源芯片输出我也测了,脉冲很小,应该不是这边问题

网友C:
不共地,模拟地你是怎么接的,不共地会出现电压低,电流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共地,模拟地你是怎么接的,不共地会出现电压低,电流大的情况

VREF-接的模拟地,VREF+接的模拟电源,作为模拟板的AD采样基准,这边我没用到模拟板及模拟版电源,只是使用了数字板,难道VREF+不接会引起这些问题???我VREF确实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共地,模拟地你是怎么接的,不共地会出现电压低,电流大的情况

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数字板有单点接地,现在VREF-相当于接了数字地DGND

网友D:
VREF最好外接固定电平,哪怕是你不用这部分功能。

网友E:
电容CT4画反了吧?

网友E:
把电容CT4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CT4画反了吧?

你看的很仔细,谢谢,这个钽电容我后来已经去掉,还是会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EF最好外接固定电平,哪怕是你不用这部分功能。

好的 ,明天去试试,但是现在重新换了一块芯片,已经稳定工作4个小时了,VREF+还是空着,之前已经烧掉4块。

网友F:
楼主买了假芯片?

网友G(2014-12-02):
不认真看官方文档,该打PP。
The VREF+ pin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VDDA external power supply. If a separate,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is applied on VREF+, two 10 nF and 1 μF capacitors must be connected on this pin. In all cases, VREF+ must be kept between 2.4 V and VDDA.